再次提1117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0-01-08):
今天又接到一块主板,我的妈呀不知道是哪位无名厂家做的,名字都没有!!!插上电源、诊断卡还未开起就摸到内存槽头上的1117发烫,(老子心里一想,完了!浪费时间又挣不到钱)  按照以前的维修思路,先打个USB阻值667   PCI所有AD线阻值623。马上精神一振,接着折除网卡芯片量1117输出脚还接地。老子立马对客户说:“我可以肯定是IO坏了,给你换个IO 50块钱,紧接着他就开始和我讨价还价,说贵了  40算了!我修过的客户从来没有砍价的最后45元讲好,老子把IO一吹  整理干净再量1117 的输出脚还接地!  。。。。。。。。。20分钟后客户把主板拿走了,我作出的解释是你的主板特点和其它板子不一样是桥坏了,他走了我这脸红一会黑一会   右手摸摸也发烫!    我,操。他。妈。呀这个脸丢的不轻呀!    在行的说下是哪坏了?
——————————————————————
请使用文明用语!

孤帆远影 -2 请注意网络文明!

网友:
网卡如果拆了,1117的输出还短
南桥坏的可能大

另外LZ的语言需要“过滤”一下

网友:
楼主真逗,万事不能凭经验啊。摸着石头过河,也要看是什么河。

网友:
谁说你量了USB和PCI对地阻值正常 南桥就是一定是好的了,,,,另脏话太多,,,看来有点。。。。

网友:
2楼说的很对,经验很重要,不过做什么都要留点后路

网友:
1117是三端稳压,用在主板上的主要功能是负责VSB5V转VSB3.3V,主板上用VSB3.3V电压的有网卡,南桥等等,用VSB3.3V的IC短路了都会引起1117发烫
再次提倡LZ使用文明用语,共建和谐论坛!

网友:
。。。引起公愤了?  今天在这里发表今天晚上的事是为大家提个醒,修理的时候要注意 这样的事例弄出来,不出来不知道,一出来自己就感觉丢脸,人家走了还怕别人说店里的维修技术有问题。还要考虑名誉   晕   我今年24岁  今天出这一事越想心里越不爽快! 哎!

网友:
杂牌主板乱七八糟的问题一大堆,以后是要多注意

网友:
测 PCI A 14 嘛  下了网卡 1117 还短路 南桥  你那个 是不是 1117 坏了都说不定这个很好判断了的 一般情况下

网友:
不管板子修的怎么样,一定要文明用语

网友:
我能理解楼主的情况,此贴正因为让大家感觉不太文明。同时也让人感觉出楼主很在意,心情也不太好。才会有些激动了……做维修的靠经验还得留后路、继续努力,文明用语。共建和谐论坛!

网友:
lz维修经验不足啊,多总结经验吧,不能怨主板厂家,论坛上的会员基本上都知道1117烫手要考虑南桥,除非是很新的会员。

网友:
我也接过一块1117发荡的板子,我检查了下,就直接给客户说是南桥挂了,结果客户不要了,我20元就给拿下了。自己慢慢研究/以免给自己店里带里不好的名声。哈哈

网友:
经验靠积累,环境靠大家!

网友:
要有好的态度才有好的客源~~

网友:
1117要是坏了应该不会发烫吧?学习中。

网友:
1117发烫的主板,除了网卡坏拆了能用,还没有碰到过别的问题,看来是经验太少了,得多学习啊

网友:
1117发烫。基本就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