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各元件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0-01-08):
本人乃是一刚接触维修的新手,什么都不懂,所以在此向各位请教点问题,
      主板上各个元件,比如,电容,电阻,场效应管等等这类的元件怎么样去检测它的好坏(用眼睛观察不到的)
还有怎么样跑线请各位大大们指点一二  (本人很想买书来看看的可是我在的地方太落后没有这类的书卖 )
  在此申明,本人诚心请教,请务罐水!
有资料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传点上来好让更多象我一样不会的朋友能多学点东西,
  谢谢!!!

网友:
。。。像电阻器 判断方法是两表笔分别接两端,显示屏上出现是0或者数字不停变动 又和标注的相差很大都算是坏的。 电容:表针接好后不动说明断路,向数字变大又不变小的说明断路。  二极管:特点是单向导电  正反电阻均无穷大,说明短路   阻值为0说明击穿呗!不大说明质量不中扔喽吧。三极管你在百度上查吧NPN   PNP太多了不想打那么  。  场管:如果其中两组数据为1,另一组数据在300到800之是说明是好的,其中有一组数据为0则场效应管穿头了!

网友:
。。。像电阻器 判断方法是两表笔分别接两端,显示屏上出现是0或者数字不停变动 又和标注的相差很大都算是坏的。 电容:表针接好后不动说明断路,向数字变大又不变小的说明断路。  二极管:特点是单向导电  正反电阻均无穷大,说明短路   阻值为0说明击穿呗!不大说明质量不中扔喽吧。三极管你在百度上查吧NPN   PNP太多了不想打那么  。  场管:如果其中两组数据为1,另一组数据在300到800之是说明是好的,其中有一组数据为0则场效应管穿头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5612-1-1.html

网友:
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可是 没回答完

网友:
如果一下子能告诉你怎么测量电阻电容三极管等等主板上所有元件的方法及原理,是谁也做不到的,否则不称之为技术,如果你是新手,我想要付出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在主板维修方面熟练起来,在这个网站上有所有你想要的资料,比如在《新手区》有份简单的入门资料,至今我都还在看,如下: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 维修新手入门[只读区] » 顺达电脑厂有限公司主板电路分析

网友:
兄弟看一下这个对你是否有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9462-1-1.html

网友:
建议还是都新手区看看张先生的帖子,

网友:
去新手区 看看吧 这东西要讲太多了 很麻烦

网友:
找一些电子类的入门书可以看到有图解。。。。。。

网友:
新手区里多了去了。是你太急。不想一步一步来。想一步到顶。所以你什么也没学好。就算一下子教你很多。你能消化吗?
新手区跑上几圈。你就认识很多了

网友:
太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讲完呀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建议和指导,
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人发给我点资料
  我好下下来 传到手机里 可以在无事做的时候,学习学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