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08):
我有一台HP NC6000的机器       就是开机是屏会闪   会抖
但进入系统后就一切正常       震动屏或机器都不会出现问题     一切正常!
希望各位大哥们指点!

网友:
你那问题估计是电脑刚开机的时候有点激动,过会儿就好了,正常,没问题

网友:
开玩笑的,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恩,我厨房的灯管就这样,刚开的时候闪,过会儿就好了,怎么震动墙壁和房门都没问题。换灯管还是这样,最后换灯座儿好了

网友:
你先外接看一下,如果还是闪的话就把屏拆开看看

网友:
先在高压条上外接灯管试试,不闪就换灯管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先拔插下试试。。

网友:
你们认为显卡会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那一样吗?

网友:
回楼上..基本一样..
灯管二头焊接不好也会出问题.先外接一灯管开机看闪不闪再说////

网友:
人家现在不光闪  还抖呢  等管有问题画面不会抖的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吧,高压板几率比较大,用示波器表笔接近屏看一看脉冲波行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你那屏闪你就找灯管和高压板,高压板的可能性大点儿。同理我家厨房灯管闪我也先换灯管和灯座,不会怀疑是房屋的结构问题

网友:
结果什么样,是什么有问题!!

网友:
飘飘猫那哥们挺会联想的…
哈哈

网友:
先外接个灯管试一试,如果还闪就换高压条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用高压板外接一下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坏了图像不会抖,直接换屏!

网友:
先换灯管再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这一般的是屏线松了会出现这种故障的。。还有灯管漏电了也会出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