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0-01-08):
IBM T43待机不正常,插电流表待机0.03A(正常为0.05A),有3M.5M.1R8M.2R5M,但没有1R5M的待机电压,测U29 MAX1540的1.5.20脚有5V电压,19脚16V,16.23脚BST有5V电压,18.21脚下管驱动电压有5V,31脚VCC1R5M_ON有3.3V的开启电压.其它各脚都无电压,8脚REF也没有电压,些芯片已经更换过,确定是好的,我人为的加了一个3.3V的电压给8脚REF,L8会产生一个2.5V的电压出来,而不是1.5V,也更换过8脚相连的两个电容C547.C548,但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大哥帮小弟分析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我修过的IBM  T4 的正常待机待机都是0.03A啊

网友:
REF没有出来是不对的.有示波器量一下看是不是一出来就掉下去了.还是根本就没有起来过.看情况是芯片内部保护了..查周边元件有无断线.坏件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  没REF  还是芯片的问题啊  再换个看看

网友:
查资料看是过压或过热保护了

网友:
过热是指温控电路吗?是一直都没有,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其怪,就是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如果是这路电压不正常,保护了,那TB会切断所有的待机电压的吧?

网友:
楼上的,谢谢你,原来是这样,那我明天仔细查查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今天回店里,拆了Q38后,1R5M就出来了,

网友:
拆了Q38后,影响VCC1R2AUX吗?

网友:
先查ON信号  应该是保护了   用示波器测试啊

网友:
你怎么搞出2R5M了。
成了五个待机电压了。楼主最好是先搞清楚T43待机时到底有几个M电压出来。

网友:
你怎么搞出2R5M了。
成了五个待机电压了。楼主最好是先搞清楚T43待机时到底有几个M电压出来。
引用 网友A:

是有2R5M,是通过3M转换过来的,

网友:
拆了Q38后,影响VCC1R2AUX吗?
引用 网友B:

当然会影响1R2AUX的输出,这块板子先前是网卡坏了,拆了网卡后,在量板上的待机电压,就没有1R5M的产生,拆了Q38后出来了,即然拆了,就更换一个MOS管,结果1R2AUX也产生,我想是这个MOS不良引起的1R5M产生,芯片本身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