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达主板跑5F

楼主(2010-01-08):
至达主板开机直接跑5F,有1。4电压,北桥有1。2,内存电压也有,请高手指点
主板型号没找到,内存旁有个CL-2  94V-0
                                       E241819 08 13  不知道是不是该板型号,
南桥是VT8237R Plus   北桥K8M800

网友:
朋友,你量过电压:1.4,1.2,1.8,1.5V都有吧,刷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刷下 BIOS  你确定 电压 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刷了   BIOS   不行 了

换 I/O   试试

网友:
据LZ所说的直接跑5F  我想应该是cpu没有被选中  LZ可以试着按压CPU  不行刷个BIOS  或者换个电源IC  也可以用触摸法试试哪个芯片没有工作  哪个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