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奇怪故障

楼主(2010-01-08):
T41P  9600显卡  开机在IBM画面正常  但是一到XP滚动条出就出现问题  滚动条刚要出现但是还没有完全出现的时候就死机了  用PE也是一样  换过一个显卡  刚换完时正常 但是转天再开机又那样了 南桥芯片也换过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为什么开始就换显卡啊 做南桥道是有道理  楼主怎么想的  与显卡何干?

网友:
开始是显卡虚焊了  开机黑屏

网友:
排除系统,硬盘、内存等问题后再说

网友:
估计楼主的主板已经变形了,建议找些支架,把主板放在BGA台子上端平,重新焊下南桥试下。

网友:
还是换一个全新的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