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克845上电开机不跑码关不了

楼主(2010-01-08):
这块板子要加显卡才可以通电,这个我知道。但是通电自己就转了 诊断卡跑FF   run灯亮了的 就是没动静 还不能关机了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 不行可能是主板上的I/O芯片问题   I/O芯片坏了有时候会导致关不了机的

网友:
自动上电关不了机  看绿线和谁相连 换之  还不行修开机电路

网友:
还有 上电没跑码 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 CPU 下面的 电容烧了 还把板子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