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光驱自动反复弹出关闭,自检测很卡。

楼主(2010-01-08):
HP DVD Writer 400c  DVD刻录光驱。

不插数据线也一样,请问这个问题是光驱哪个部件坏了?

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网友:
先把光驱的出仓按键卸掉试试

网友:
光驱止位开关坏或者光驱没有关仓到位引起。

网友:
你说得是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吗???????????????????????????
如果光驱有问题,进系统后也用不了的!

网友:
靠近主轴马达处有个检测开关的,查查。

网友:
光驱本身的问题  应该是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