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介绍一下,哪些板或机型的BIOS参与触发电路?

楼主(2010-01-09):
谁来介绍一下,哪些板或机型的BIOS参与触发电路?能说说原理最好。。。。。。。

网友:
超过60%吧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板大部分BIOS都参入开机,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没触发之前BIOS有供电,也有少量BIOS触发之前有供电而不参入触发的。
还有更牛的BIOS都参入待机,刷错BIOS连待机5M和3M都不出来的,这种都是EC先从BIOS里面读取待机信息才开始待机的

网友:
这需要有更高的维修水平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