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电路好的人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1-09):
这个是t61从如电口到vint20中间的一部分,从图中倒是可以看出来q34的G级电位受到-pwrshutdown和上面的npn q51控制的
按常理说-pwrshutdown的作用可以将q34的g点拉低是前端20v通过,但是小弟由于电路学的糟糕,又带着糟糕的电路一路滚过数/模
因此分析问题经常会出现卡壳,个人的感觉就算是-pwrshutdown控制的q79打开之后,形成的回路则是dock-pwr20_f-->R143-->R145-->一个0殴的电阻-->GND,因此这么看的话G点的电位应该是R143与R145分压之后的结果,也就是R145获得的电压,因此不应该是0V啊
这个分析思路肯定有问题

希望高手能够帮一下小弟,我知道自己电路很糟糕,希望能够帮帮忙,在这里谢谢了
另外当q107条件允许打开时,q34的g点电压又是多少呢,希望有分析思路

网友:
Q79的2脚是接地吗?
你分析的没错呀,如果Q79导通的话,Q34 G点的电位被拉低,其电压是R143与R145分压之后的结果不会是0V,但也足以使Q34截止。

有个问题,要使MOS管导通,其G极的电压要很高,在几伏到10几伏才能导通,不同于NPN三极管,只要B极比E极高0.6V就能导通。我想你是不是被这里困扰。

Q107导通的话,电源通过一个1K的电阻直接将电压加在Q34 G点上,由于MOS管是电压型器件(同NPN三极管比基本不需要基极电流),只要电压达到导通阀值即可导通。

网友:
q79是受-pwrshutdown控制的,高电平,导通q79

您分析的没有错误,应该就是困扰于mos的导通条件。真是谢谢您了

网友:
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 电路中 有 no asm标示的是没有安装的 所以你分析这里的电压的时候不要被这个误导了

网友:
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 电路中 有 no asm标示的是没有安装的 所以你分析这里的电压的时候不要被这个误导了

没见到过这样的图纸,是说那些保险没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说有-pwrshutdown信号的吧,这时Q79导通,电流像你说的那样,不过由于没保险它是Q51Q79接地的。这时G极的分压大概有7V左右,这个电压还是足以导通Q34的,不过按信号解释,Q34应该是断开的,那么Q107些时应该是导通的,这样R143跟R809并联,电阻就成1K左右,这时分压就不明显了,G级接的电压差不多就是20V,Q34截止,要告诉你的是这是个P型管,低电平反而是导通的,高电平才是截止。当Q79没信号截止时,如果Q107没有导通,那么20V电压将直接接在G级,那也是截止的,所以此时Q107也是导通的,由于Q79断开,那么Q107的电流只能经R809R143再回到Q34的1 2 3PIN,很明显这样看的话相当于Q109 R809 R143短路了(希望不会让你误解,反正意思就是没有电流经过的意思,有也是小的可怜),这样加在G极的电压就几乎是0了,Q34则导通。

网友:
回楼上,t61的图纸有很多的no asm,另外-pwrshutdown是tb芯片发出的,目的就是使q34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