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52D值得买吗

楼主(2010-01-09):
基地推荐AT852D风枪,使用效果如何?温度控制准确吗?质量如何?值得买吗?想买一个换原来的垃圾风枪了。

网友:
很好用~你是吴昊的哥哥还是弟弟?

网友:
很多MM叫我昊哥

网友:
我07年买的,数字显示温度,至今使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852   855D   850b  哪个适合我呢。。。。正在寻觅中呢

网友(2010-03-19):
目前基地销售的风枪具体型号有:AT850B AT850CF AT852D AT850A+

AT850B AT850CF都是不带数显的 并且机身都是塑料壳 他们的具体区别在于AT850CF是基地定制的一个型号 发热芯承诺的是半年包换 主机都是一年保修

AT852D是带数显的 并且机身是铁壳的 比较耐用  数显的温度看起来比较直观 不带数显的一般都标的有刻度

AT850A+也是不带数显的  机身为铁壳 但是AT850A+定位更高 适合无铅工艺焊接 当然价格相差那么大 材料等设计方面肯定会有些区别

质量大家可以在论坛搜索下相关的帖子

具体选择哪一款 就看各位对机器的要求和定位了

网友:
气泵式最具性价比的肯定是安泰信852D了
当然你技术好的话最垃圾的杂牌850一样能用好

网友:
很好用啊``我用了两年了```还很新``没坏过``
就是风嘴在买回来时让我装的太紧``现在拆不下来

网友:
AT852D基地淘宝店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另外还有基地定制的一款AT850CF销售  性价也很不错而且发热芯是半年包换的!
详情请点击: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e1090bd3b0318c.htm

网友:
好不好用也要看个人使用习惯的。用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