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刷SPD

楼主(2010-01-09):
版主介绍的方法"进入WINDOWS,运行SPDTOOL软件,在SPDTOOL里面,将 NUMBER OF DIMM RANKS 那一项的数值,由3改为2。
先拆颗粒后改数据,直接由好条带也进不了系统:你可以先用好条进行系统,然后在开机状态下,热插入坏内存,再打开软件。注意,千万不可以反插。"
我试了,怎么一插上内存就会黑屏呢,我试了MS-6791和INTERL 845的主板,都是黑屏.
能不能将我机器上现在用的这条内存在开机状态下将的SPD刷成512M的,再将内存条拿下,把SPD芯片拆下来放到那条拆了一面内存颗粒的条子上,再把拆了一面颗粒的条子的SPD芯片换到我现在用的内存上?

网友:
飘过,
太玄乎了~

贝贝 -10 站住!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网友:
你现在的机器是什么机器?是865系列的吗?如果不是,我也帮不了你。
你现在用的内存是多大的容量?我怎么越看越晕呢?

网友:
楼主的表达很模糊,看了好久才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把好条SDP刷好了 拆下来换上去你那条内存上。 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0-02-24):
我还是买编程器刷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