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9):
哪个脚是 en脚
信号

网友:
哥们你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看引脚定义啊.你不是有数据资料吗>>
只截这个图没看出来.象是23.待看过引脚定义再确定...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啊。好象是23脚,OUTSEN吧

网友:
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这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啊?感觉是23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电源芯片。应该是第23脚

网友:
电源IC。应该是第三脚吧~~。。你可以根据电路跑跑线路,
一般芯片旁边有三极管的,量C级到芯片,看与那个相通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23脚

网友:
从字面上看 23脚有个EN啊

网友:
我来准确的告诉大家,就是23脚是的。

网友:
我感觉像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