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P31-A7 跑68故障!

楼主(2010-01-09):
映泰主板P31-A7 跑68故障!插PCI-E显卡就出现68,不插PCI-E显卡就能正常跑码,有谁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NV的桥。,90以上是桥虚汗了

网友:
我把两个桥都加焊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你能保证你加焊好了吗?

网友:
汗,我用风枪直接加焊的,可能加焊过头了,现在都不跑码了?晕

网友:
汗,我用风枪直接加焊的,可能加焊过头了,现在都不跑码了?晕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别急,你行的

网友:
现在怎么办啊,加焊之后不显示了,也不跑码了,量CPU供电都为0,复位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