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 不触发

楼主(2010-01-09):
HP 6530B电脑。ac82GE45 + 82801IBM + SMSC KBC1091-NU

测开关电压只有1.2V。不触发。因为没有图纸,跑电路只跑到开关电压是由D601来,但哪里的电压到D601就不知道了。

谁知道是哪个芯片产生的电压吗?

网友:
这种机器还没修到,不过这种电压一般来自系统供电。系统供电的芯片一般有两家一个MAX另一个是TPS。如果是MAX的话MAX8734A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是TPS的话就不好说了,TPS51120之类的可能性居多

网友:
一般的都是KBC经过一个元件到开关上的

网友:
跑下io的电路啊

网友:
查下EC VCC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