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华硕M9J掉电的

楼主(2010-01-09):
开机电流到0.80停一两秒钟后就掉倒待机电压0.03.但可以从新开机。测开机后板子上个电感电压都是有的。看倒板子上用的7300的显卡。就先怀疑是显卡问题。用力按住显卡开机电流跑倒1.3A不在掉电。重新换个7400的上去开机OK
  但不明白像HP2000的机器也是用一样的显卡。坏了就不掉电。而华硕的这个就要掉电。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里面有个焊点供电的虚焊了

网友:
HP 有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像F500 和F700显卡坏了都是掉电的

网友:
是啊,华硕NV芯片组的很多板子都有这种设计,比如内存不过也会造成掉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华硕A8  AMD 的,我做了显卡,掉电OK了。华硕显卡问题确实会引起开机掉电的情况。

网友:
显卡坏,掉不掉电,那应该是主板设计的保护问题

网友:
这个难说啊,这些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没有什么绝对的

网友:
谢谢同行们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HP  6220的机器,掉电,按住北桥就不掉了。后来加焊北桥,没有掉电的情况,但跑00,可调电源跳两下,在0.83停住,CPU有温度,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兄弟们的分享

网友:
NV的破显卡问题很多,我今天还碰到个死机的

网友:
今天有人拿来个机器显示 变成很多小窗口 但是还隐约看的到 这个 好像有人发过贴是怎么解决的啦

网友:
楼上的你直接干显卡就行了

网友:
很多窗口属于花屏,试试修显卡把

网友:
华硕就喜欢掉电。

网友:
掉电是保护功能全的表现吗?

网友:
华硕不过内存都掉电啊

网友:
想这样的问题是不好判断 !估计和供电问题引起的保护掉电

网友:
华硕机器很怪呀学习了,不过显卡又掉,带显卡板的不过显卡不会掉电

网友:
7300和7400可以互换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