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电极加反向电压

楼主(2010-01-09):
大家好,我在自学电子基础,晶体管集电极为什么要加反向电压?我有点不明白,哪位老大能给我说说,先谢了!

网友:
哪个电路里?是PNP还是NPN?!

网友:
应用层次的电子技术,没有必要再材料理论上求甚解
反而会把你弄糊涂

网友:
NPN型晶体管,发射极-基极之间加正向电压,集电极加反向电压。这个集电极加反向电压我不懂。PNP型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牵扯到材料和三极管的原理了。一两句说不清楚。可以找本电子基础的教材看看。牵扯到很多计算,有耐心就去看看好了。笼统点说就是只有接反向电压。基极所产生的电流被集电极的反向电压所吸引决大部分的电流都流向集电极产生了集电极电流。如果这时基极有一个很小的变化电流,集电极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这就是三级管的放大原理,如果正接基级的电流变化不能让集电极产生大电流变化,不满足三级管的放大条件

网友:
看来不能太钻牛角尖啊

网友:
这个只要了解PN结就明白了,没那么高深。不管是PNP还是NPN,看似接法不同,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集电极的反向电压就是外部驱动电压
在笔记本维修中是用来拉高外部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