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征求】BGA机上红外向上的发热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09):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想到的有那么几种方案:
1. 隔热材料阻挡;缺点不能完全阻止向上的热量散发
2.风扇压制;造成红外加热风
3.同时使用上面两种方案;可能好点,但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4.反射镜面;可能仍然有热量影响镜面长期使用老化
5.反射镜面颊热风;对4有一定改进
6.三种措施混用;进一步改进
其他没有想到,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出点好招,绝招,怪招。

网友:
由于红外线波长比较长,穿透力强,如果只是想阻挡红外线的话,建议使用专门的红外滤光玻璃。

网友:
不清楚,会不会受距离以及被加热体等影响因素?
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专利方面的东西。
公司以已经停止使用爱莎,对人体无益。使用的时候不要靠近。

网友:
我看过相关的文献。用铝板反射最好/高温高于六百度时用耐高温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