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G跑C1

楼主(2010-01-09):
ga-8i848p-G一开机跑CO-C3-C1以后,一直就停在C1 不动,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VCC 2.6V  又测量了下北桥的电压为1.8V 2.5V 1.5V 2.0V 内存条换了很多根,确定不是内存条原因,测量内存的6个时钟电压1.28V左右,没有编程器所以没有刷BIOS

网友:
内存上拉电压1.25V有没有

网友:
有上拉电压1.25V

网友:
应该刷完BIOS就OK了

网友:
清理内存槽
刷BIOS
换IO
这些都是基本步骤

网友:
查一下DDRVREF MCHREF  CPU_V_REF

网友:
技嘉的这种都是通病 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