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HPM2000

楼主(2010-01-09):
我刚接手一台HPM2000的机器,三个USB口都不能用,有五V供电,但是两个输出和输入角,短路,阻值有0。03 0。16请问各位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信号线短路 排除接口短路外可以确定是南桥

网友:
接口应该不会坏的,直接杀南桥

网友:
M2000 好像是FBM的南桥吧,要是FBM应该就不是桥坏。关注中~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USB的输入和输出角是指什么啊?
USB的4根线分别是VCC DATA- DATA+ GND

网友:
就是南桥坏了,这个很确定

网友:
USB口的信号线短路,肯定是南桥内还了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了,很明显的 ,等结果,期待。

网友:
修复,换南桥OK

网友:
南桥挂了~~直接换吧~~没得说的了

网友:
南桥挂了~~直接换吧~~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网友:
肯定是南桥呀

网友:
高手啊,恭喜你啊
又搞定了一个
哈哈

网友:
一般都是杀南桥的多

网友:
脑桥USB电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