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脑这么久,一直困惑我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AMD的cpu自从754以后,同一个cpu在不同的主板间换了一定次数以后,就铁定坏掉,754的还比较便宜,AM2的一百多一个,坏一个就得多修好多个主板啊。intel就没这种问题,一个CD2.66的用了很久了,一点事都没有。难道AMD的cpu内部会计数????
cpu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也没有听说过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会这样都的
除非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
你试过多少的这样的u啊。。。。
AM+,AM3会不会这样 啊

网友:
刚才发错地方了,不好意思。
754 939 am2的坏了一大摞了,AM3的由于还没人拿来修,还不知道。如果是静电,那为什么INTEL的没这种问题,不论是478还是775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你操作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造成的,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
754闪龙的U特别容易坏 有的板就是喜欢烧这种U.

网友:
什么逻辑?
我不敢苟同你的观点,要是那样我们做维修的还敢修AMD的主板吗?

网友:
我想是AMD CPU比较容易热死吧,普通用户用电脑数年,也不会清尘的,散热膏都干掉了,CPU温度会很高
Intel CPU也会过热,但Intel CPU设计时,CPU过热时会自动断电关机的

网友:
只能说明是个人的问题~

网友:
就是AMDCPU耐热的问题

网友:
AMD的cpu质量不是太好.建议选intel

网友:
我想是LZ自己在修板的时候弄坏的吧。。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一定是CPU供电那块问题引起烧坏的。。。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吧

网友:
没听说过这回事;
不过,AMD 以前的 U 发热量较大,散热器安装不到位 通电即烧 CPU 就碰到过。

网友:
只能说是人品问题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从未听说过的,估计是拔插的时候操作不当,静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