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两种显卡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一种是NF-G6150-N-A2(应该是集成显卡的),另一种是G86-770-A2的。这两种都是07年的。替换为09年版的是不是就不容易返修了?

网友:
不一定,主要是看你后面的解决方法了,建议风扇改常转

网友:
风扇改的话也是会返修的,我有试过。这6150的已经返修4次了

网友:
把6150桥上的软垫取了,用纱纸磨干净,加上铜片。现在不都这么解决吗

网友:
重新植球,铜片有加了,风扇有改了,还是返修,有点怕啊,毕竟返修了4次。

网友:
换新的不返修

网友:
09版的耐温效果比以前的好很多

网友:
重新摆球  加垫子   返修不会很频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