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mcp68/61 跑C3

楼主(2010-01-09):
查各个电压无异常,内存和CPU换过,跑C3,有时跑过C3到50重启,想刷BIOS去官网找不到这个型号,下个N68PV R113的刷进去跑到46断电,又自动加电到46又断,这个板是不是MCP68这个型号呢?怎么在官网找不到这个型号?
刷BIOS

网友:
压过桥没
ONDA的垃圾板,桥特容易空】

网友:
好好找BIOS吧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桥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桥压过了,谁有BIOS上传个给我

网友:
供电正常,大部分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想先刷BIOS,大家谁有帮帮忙

网友:
查没查内存供电?,,,查一下

网友:
桥虚焊了,别以为虚焊就不跑码,有些虚焊了能跑但跑不完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桥虚焊,赶紧杀桥吧。被浪费时间了,有找bios时间你又能修一块板子了。

网友:
没有BGA焊台,只有风枪这种单桥的加不了

网友:
桥的问题,风筒吹成功不是很高啊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要BIOS,桥虚焊的别回了

网友:
BIOS的问题啊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压下北桥
还是刷bios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买个焊台吧,现在没焊台真是不好做啊

网友:
加焊桥吧,90%的修好概率

网友:
用最便宜的价格加焊BGA
,买个2发热管的电取暖器,长方型带反射的那种,找快铝板,要上面很多小孔的,折叠好,中间开个大孔,架到取暖器上,与取暖器间隔6~7CM这样,加热,芯片不容易坏,小孔能对主板均匀受热,不会变形,如果不是VIA的北桥都能直接搞定,VIA的北桥用个850的风枪取掉风嘴,(取暖器加热5分钟后)在上面辅助加热,一下就搞定,目前本人加焊没有损坏过东西
,成本30块左右(电取暖器的价格)
,有需要加我Q:17508245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