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装不上系统注意它有个还原精灵

楼主(2010-01-09):
今天修了个双敏主板!应客户要求给壮歌xp系统,ghost坏了!报系统密码错误,然后自动重启!能了好一会还是不行!问了个同行才知道是双敏主板自带的还原精灵惹的祸.进系统按HOME键进还原精灵密码应该为双敏的英文字母!设置后就O了。

网友:
我还知道这个
不过没遇到你这样的系统问题

网友:
感谢朋友指导啊。

网友:
遇见过几块双敏的。。。Ghost 完后  就是进不去系统    换块硬盘可以做系统 ,,那块“做不了系统的硬盘”放在其他机子上也没问题~    后来 才知道原来是还原精灵在作怪~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写进我的维修本去。

网友:
这是双敏板的杰作,我也遇到过,如果不知道密码是装不起系统的,

网友(2013-07-25):
开机出现 网络精灵    欢迎使用网络精灵电脑启动时按F9建可以使数据恢复原状 按Home键进入管理员菜单  预设管理员密码:UNIKA   卸载网络精灵  2.按del进bios,找到一项有拼音“jingling”的,关掉即可 开机后,按键盘上的HOME键,调出双敏控制菜单,后面有图标,一步步的操作,完全OK了

网友:
七彩虹也有类似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