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一个方正的r660笔记本 bios密码忘了

楼主(2010-01-09):
有个一个方正的r660笔记本 bios密码忘了 你知道怎么能破  我把主板拆下来 电池放电都不行  有么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刷个BIOS不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我把电池拔了没插 主板放在那里一个多小时 忙找解决办法  在来试机器 好了  没有密码 我晕

网友:
放着也能解BIOS第一次看到
学习了 。。

网友:
大多数放电是放不掉的,只有少数放的掉

网友:
直接   刷BIOS  了

网友:
碰运气吧!大部分要动编程器读密码!

网友:
我晕 这样也行 为什么直接短接不行呢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