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0-01-09):
各供电和信号基本正常,测BIOS的CS#没有跳变,是不是就是这里的问题呢?是BIOS本身的问题还是BIOS电路的问题??如果是BIOS电路问题,怎样才能知道是南桥问题还是IO问题呢??
希望大家赐教,不要见笑啊!!!!

已修复,见9楼,刷BIOS

网友:
留个记号关注中,FF的不会修,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 刷BIOS 做南北桥  感觉不是IO的事儿(IO不烫的话)。希望有高人传授点修FF的绝招

网友:
你说BIOS,无片选的话,测量对阻值啊,如果对地阻值,不对的话,你在沿着对不对的阻值阴脚去跑电路

网友:
测下时钟。有时钟晶振看看

网友:
BIOS,无片选的话,刷BIOS

网友:
谢谢大家,运气还好啊,刷BIOS就搞定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
问下大虾们片选信号是第几个脚?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为  刷BIOS 换IO 煮南桥 煮北桥 最后换座 不行就退  我们这里都成顺口溜了

网友:
各位  我有个刷bios的工具  怎么总是检测到  多少和多少引脚错误  是我工具的事还是芯片的事啊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回答10楼的问题,ISA总线的片选脚是22脚,叫CE#,LPC总线在23脚,叫LFRAME—,叫法不一样,功能是一样的,在南桥选中BIOS时都有一个低电压跳变。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希望各位老鸟补充啊!

网友:
看IO晶振跟南桥晶振有起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