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7

楼主(2010-01-09):
661gx-m7主板加CPU 主板测试 测试卡跑D0。有复位。  cpu不过 各路电压正常。bios刷过无变化。
一般都是那的问题啊  求助中

网友:
CPU座子虚焊,用带灯测试仪看灯有没有全亮

网友:
那哪里有比较好用的CPU带灯测试仪?  质量比较好点的

网友:
淘宝到处都是,不过建议楼主还是到基地淘宝买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