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掉电修复

楼主(2010-01-09):
C640 掉电
用户反映有时掉电,主要是不定时掉电.有时用一天也不掉电.
拆机后测试只发现过一次掉电重启的现象.但发现网络连接会常出现
断线的情况,摸摸网卡芯片发现有时温度有点高.加焊网卡芯片后正常.
测试再也不会出现断开网络连接的情况.掉电现象也消失了..此机修复

网友:
我也修倒过戴尔因为网卡的问题掉电的

网友:
南京!南京!
电容!电容!
网卡!网卡!

网友:
网卡,声卡。PCBUS芯片都会引起不定时掉电。楼主修机很细心

网友:
DELL的网卡有通病

网友:
应该可以理解成温度过高的保护吧!这个应该网卡芯片和其他检测电路自我保护的方式

网友(2011-11-28):
网卡引起掉电  以前也遇到 过

网友(2012-07-10):
我这个也是一样
加焊一下网卡能行
可过会又不行了
然后再加焊下又行 过会又不行了
哎 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