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755TX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很郁闷的故障:
一个HP DV6755TX的机器,客户升级BIOS出错导致点不亮,但是580U没有那个型号。
我用 SST 25vf080b 的 刷了可以点亮,但是机键盘用不了,也不认硬盘。换回原来的EON F80-75xxx的芯片,在器件选择里选了个EON 8M的型号刷了。开机时键盘开始可以用,硬盘也好。进系统后 键鼠都不能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还是数据没有刷对吧,那个BIOS可以做成从光盘启动刷的不,既然可以开机了,如果可以从光盘引导,那重新用原厂的程序去刷,曲线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