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是否通用

楼主(2010-01-09):
我手上有一片联想天逸100的主板 键盘一个字都打不进去 根本没有反应
怀疑是KBC坏了 主板上原装的是ENE KB910LQ-A1 请问下 我手上的一片ENE的KB910LQF-A1
能否替代使用?
芯片

网友:
应该一样吧,是不是只是有铅与无铅的区别啊。你搜索一下这个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好了 解决了 我直接换上去了 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 感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