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K8N主板检查没有核心电压和复位电压

楼主(2010-01-09):
ASUS华硕K8N主板检查没有核心电压和复位电压,诊断卡跑“00”电脑启动不了,请师傅们帮忙分析是什么有问题,谢谢!(如图)

网友:
先修CPU核心电压,才有复位电压。看上管有没击穿、有没控制电压.......你应该把主要供电报一下,人家才好帮你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包的?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首先看各电压都正常吗,电压不正常修电压(内存和桥 ),没有电压那有时钟和复位。这块板子应该是桥虚焊。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然后查CPU主供电电路,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内存,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就检查,IC,场管,电容。

网友:
主要是把CPU核心电压修好! 其他的也就正常了。。。

---------------------------------------------------
并不是你说的这样  AMD的板供电产生的先后顺序是【内存---桥----CPU---总线】   你内存与桥供电不正常的话不管你怎么修CPU供电你都修不出来的(少数板供电互不影响)

网友:
先测内存供电有没问题,再测CPU座上的VTT1.2V有没,再修CPU供电。

网友:
测 主芯片 有无供电,没有换掉供电管
此板 这个问题较多

网友:
K8N通病先查  内存槽与北桥之间有两个场管先换掉  不管测得有没有电压输出都先换掉

网友:
刷了BIOS没有?试试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应该跟这个有关系吧.

网友:
有几位朋友的提示给了我的灵感,检查内存供电管和显示卡供电管其中一只漏电,我一气之下3个管全换,现在一切正常了,谢谢朋友们大力的支持。特别感谢给出实质的朋友,谢谢!这个网站真方便好人多,再次谢谢!。

网友:
给个点位图你看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正在搞这个板子,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adp3186很有可能坏了

网友(2010-02-28):
17# 老尚 该主板已修理坏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