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5B硬盘数据线阻值

楼主(2010-01-09):
论坛里哪位兄弟手上有HP 6515B的主板?或者是有SB600的AMD南桥也行。帮忙测一下硬盘数据线的阻值。不是硬盘接口的,是过了电容后靠近南桥端的。我红表笔接地,二极管档一对是365另一对是50,感觉50的一对有点低了。麻烦兄弟们帮忙验证一下。如下图

网友:
那是对的,我量过拉

网友:
谢谢了,楼上的兄弟真热心。帮我去除了疑虑

网友:
机器是这样的。
6515B,进BIOS进不去,按F10等停到ENTERING BIOS之类的。
也不从硬盘或光驱等启动。过了HP的启动界面好像就死机的一样(事实上应该没死)
CPU换过,南桥也换过。没编程器,没刷BIOS

网友:
其它兄弟有什么看法不妨说一下,也可以再帮忙量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