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u-x 开机,不亮

楼主(2010-01-09):
asus k8u-x 开机,不亮,测得无cpu供电,在论坛上看到老师们的相关经验adp3180可以替换adp3186,我实际测试是不能用,一定要换一样的。我这块板更换adp3186,两个adp3418k,it8282m才算搞定。

网友:
补充一下。IT8282M分BYL和CYL两款,而且不通用。楼主所指的IT8282M是CYL的,可以用ASM8282G代换。另外ADP3418K可以用ADP3110或ADP3418代换。以上结论也是在修ASUS K8U-X时得出的结论。希望大家少走弯路。此板一般坏ADP3186及IT8282M CYL两个芯片,ADP3418K或ADP3110坏得较少。

网友:
有些板即使都是一样的也不能代换的 要完全一样
我有个INTEL 的板 IC是 ADP3168 第二行是 04XX什么的 忘了
也换了个ADP3168 第二行是05XX的 不跑吗 最后找了个一摸一样的 换上去才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