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电感的好坏

楼主(2010-01-09):
怎么有的教程说测得是几欧姆就是好的,有的又说是0才是好的。请老师们解释下,谢谢?

网友:
电感相当于一条导线,万用表的误差不一样,所以在测量时有的是0有的带阻止,正常来说电感是有阻止的,阻止非常小接近于0,用好的万用表能测出来。

网友:
电感是一条导线了   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
用万用表打到锋鸣档。测电感的两端,听到响。并且阻值为005以下的为好。。我是这样测的

网友:
电感就是一根导线,但是导线本身也是有电阻的,根据电感量的大小和所用的导线粗细(线号)不同,其电阻也不同。

网友(2010-04-11):
又学知识了 基地真好

网友:
还应该考虑一样就是电感线圈之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