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达AS772T 显示中心正常两边偏宽 有图

楼主(2010-01-09):
故障现象看图片,场幅正常,就左右两边偏大,进总线调整无效   高手们给点办法

网友:
用校正 调一下啊  就是那个调几何的 有可以调的

网友:
总线里调了都没有用不用收几何调整了,应该是电路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那就打开机壳,查枕校电路,,,,如果没有查出故障 就换一下行场小信号IC

网友:
进厂家模式调一下行线性

网友:
进厂家模式调一下行线性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
有电容坏了,

网友:
你查一下行线性电路吧,两边拉长,说行效正量过小

网友:
他说的故障,我以为是枕形失真,现在从图看来,那像是说整个图像水平方向线性失真,如果如些,,,那你查一下S校正电

网友:
各方面调整都可以正常操作,S校正电容也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以前也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搞定

网友:
只是左右两边偏大,那就是说,行幅大,而不是失真了?
重点检查行幅电路,有的元件测量不出变质,要更换才能确定。
检查一下行二次供电是否过高。

网友:
先看中点电压正常不?

网友:
行线性失真,检查CS校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