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绿线,这个是显示屏坏了吗?

楼主(2010-01-09):
如图:

网友:
是屏坏了,一般没得修,将就的用吧!

网友:
屏完了,没救了。

网友:
死定了这个!!!!!!!!!!!!

网友:
就是屏坏了,,,,这么用也可以的,,,要是修理的话可能会使故障扩大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说了

网友:
送淘宝吧,nnnnnnnnnnnnnnnnn30圓

网友:
准确的说,是行列驱动排线故障,

网友:
找块泡沫垫到屏线路板上,然后拧上螺丝,只是针对于屏板上有铁壳的机器,还针对于是软屏线屏板虚焊的那种,玻璃基板的无效,次方法有效,容易 被人扔砖头,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我曾经就是用上面的方法修好了一台。现在用了一段时间没事。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出现。

网友:
确实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