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開機時一長二短報錯

楼主(2010-01-09):
hp v3700系列 v3718 開機時一長二短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請教大大們!

网友:
RE: hp v3500 开机时一长二短报错

修正 v3500 列系之 v3718 一長二短報錯

网友:
显卡报警。。。。

网友:
重新给显卡BGA加焊一下,这个是通病

网友:
显卡BGA就好了

网友:
显卡报警.....

网友:
显卡报警啊    老毛病的老毛病了啊

网友:
显卡报警。。。。。。。。。。。。

网友:
台式机一长两短也是显卡报错,楼主V3000通病这个论坛还讲的少吗?

网友:
楼主的V3500 是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呢? 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真正的帮助 你就要把你的机型写清楚
例如V3000   就有很多个系列
V30XXAU-V34XXAU   这种就是使用6150北桥的AMD主板
V35XXAU-V39XXAU  这种就是使用MCP67M-A2北桥的AMD主板
V30XXTU-V34XXTU   这种就是使用945北桥的INTEL主板
V35XXTU-V39XXTU   这种就是使用965北桥的INTEL主板

我修理过很多V3000 的机器  像楼主这种问题 如果是独立显卡 那肯定就是显卡问题了 如果是集成显卡  那就是BIOS坏。
希望对新手有少少帮助。
BIOS 在附件里面。 V3500 INTEL965

网友:
V35XXAU-V39XXAU  这种就是使用MCP67M-A2北桥的AMD主板 這一個…換了二個晶片還是一長二短…真的很奇怪…是bios的問題嗎?

网友:
他這種是。。。一顆晶片而已。

网友:
他的型號是 3718au

网友:
V3718 V35XXAU-V39XXAU  这种就是使用MCP67M-A2北桥的AMD主機板的bios。。。。。

网友:
呵呵 意见一致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