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C7 检测卡跑到BF BE停住,同时复位灯亮起

楼主(2010-01-09):
(478座)测试CPU供电,内存供电都在正常范围,北桥边上一个供电管S极有1.2V,G极没有电压,D极有5V,更换此供电管之后,G极有4.36V,s极有1.5V输出,但是故障还有一样没有变化,手摸到IO W83627HF-AW时感觉有点热,更换之后上U测试开机正常。

网友:
学习了,我看IO故障率比较高哦,呵

网友:
开机测完,CPU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都正常还不跑码,一般都为I/O或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