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联想E290笔记本

楼主(2010-01-09):
联想E290很卡的问题
原来一直很正常
前一段突然出现视频及声音一卡一卡的问题
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于是重装了系统
用了一个多星期这样的问题又出现了
于是我以为其他盘有病毒
全格了又装了系统
可是又是差不多用那么一个多星期问题又来了
奇怪
系统刚装好的那几天一直好用的,没任何问题
也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可是都用原版的驱动,原版的纯装的系统
还是这个问题
放歌曲声音一卡一卡的,机器也很卡
如果说硬件问题的话也说不通,软件的问题的话也试了这么多次了,还是这样的
郁闷
请大家指点问题之所在啊

网友:
看一下联想电源管理,放视频时选择“性能均衡”模式,不太像硬件问题,应该是这个问题吧,因为使用电池后再插电有时不切换。

网友:
南桥 FBM 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裸板试一下看好不好,我有台T41声音也是卡卡的,后来听论坛里的朋友说拆无线就好了,确实是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款机器没有无线网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过单独插电或者单用电池都不行

网友: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装好后过几天才不正常,我觉得还是软件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星期左右啊
已经测几次了
全格了,就放那里听歌
天天听歌,过1个星期的样子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
这情况也有点相硬盘问题,有坏道时有这种可能,再就是楼上的朋友说的,裸板测,有可能个别硬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