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无待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0-01-09):
接到一台ACER 4710 插电不触发,无电流,首先拆机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故障,按照以往的思路,先刷BIOS,(ACER的新款本本BIOS经常会自己损坏)把BIOS取下后,用编程器读出来,里面竟然全是FF FF FF,很显然BIOS内容已经损坏,立马刷了一个BIOS,上机还是无待机,开机键上无电压,证明待机条件都没有具备,此本用MAX8744做3M 5M电源芯片,如图: MAX8744 要工作,必须具备有VIN ,然后MAX8744内部的LDO 5开始工作,输出一个5V 100ma的电源,测量21脚有VIN 19V,20脚没有LDO5,首先换个MAX8744芯片,故障依旧,怀疑LDO5的负载有短路的情况,割断LDO5输出线,通电,LDO5正常输出,证明确实是LDO5负载短路,看图纸LDO5经过U30 5V DC/3.3V DC 转换芯片,到各路负载,如图: 由于前面BIOS内容,全部丢失,首先怀疑EC芯片轻微短路,如图: 把EC芯片WPC8763LDG取下,通电,LDO5正常输出,换上一块新的EC,顺利开机,故障解决。

后来百度了一下,有好多人都修到这个故障,看样子是通病了,这个故障从MAX8744的 LDO5为线索进行维修,快速判断EC损坏,大家以后可以从少走弯路。

 会员5580872元2022-10-28 17:41

网友:
有ACER 4710的电路图吗?

网友:
前一段时间就修到了这款机器,不过EC已经明显的坏了,芯片上有一个小坑,换完后就好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3680的,开机CPU超热 换了EC好了 还存在其他问题 待修

网友:
楼主可否说哈就是你给图的那种非常小的5脚小芯片,有些也是6脚的。。。这种是供电芯片吗?这种的引脚定义是不是都一样哦。。。不看型号的。。。只要大小一样就可以更换啊?还有这主要怎么来判断它的好坏喃?在此谢过

网友:
前一段时间就修到了这款机器,不过EC已经明显的坏了,芯片上有一个小坑,换完后就好了!

偶遇 -10

网友:
这种EC 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
你LDO5上有短路 8744不发烫吗 一般这样的情况8744会烫  还有你“割断”LDO5  这个很猛  我在维修中常这样想这样去做  但是一直不敢贸然去做  怕割坏夹层暗线  这个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这种EC 里面有程序吗?

软体应该在BIOS里

网友:
收藏下,以后有碰得到

偶遇 -10

网友:
这个EC里没有资料的,在市场上买一个,或拆机的,都好用

网友:
精典贴。。。顶起。。。谢谢LZ分享。。。

网友:
如果只换ec 而不去刷BIOS会不会正常呢

网友:
来晚了,我也顶一下!

网友:
强啊。bios如何只看代码就能判断是好是坏啊?希望指点指点啊楼主。
贴主,很有经验啊。

网友:
用烧录器可以读出bios中的程序代码(是经过编译以后形成的16进制数据)
一般全为ff可以理解为内部无程序或者程序混乱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图纸放出来吗?  谢谢了

网友:
有点不明白怎么EC短路拉低3D3_AUX_S5怎么也拉低LDO5的电压,它不是要经U30转换的吗,难道拉低U30的OUT也会拉低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割断”,应当只是断开5V的后续负载电路,而并不是硬生生的切割断。

网友:
LZ的理论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LZ的水平,努力!!!

网友:
有图纸修机器简单多了

网友:
刷这种BIOS都用什么编程器比较好啊,要通用一点还要便宜点的

网友:
不愧是高手呀,楼主维修思路相当之清晰,割线这招还是相当管用的,判断准确又速度。

网友:
如果只换ec 而不去刷BIOS会不会正常呢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版主都已经说的多清楚了,bios用编程器读出的数据全为FF,为数据坏。你自己想想,你的提问可行不

网友:
我刚做维修的时候,就有一台宏基的机器没修好,郁闷死我了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个故障,明天把IO换一下

网友:
谢谢小俊啊,刚修到一个,正没思路中

网友:
美国大苍蝇
台式机主板上的bios有的读出也是ff,不过放到主板上也能用,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
先顶下俊俊同学。
一直有疑问,谁能解释清楚BIOS资料损坏后导致无待机电压的原因? 好像有不少此类问题,很期待

网友:
分析的条理非常清晰 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网友:
我修过一列 和楼主的板子差不多。负载短路。引起8744芯片发烫。最后搞SB完事。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让我们新手快快成长

网友:
楼主好经验 你可以把你的图纸分享出来最好啊

网友:
刚接了 4720 进水 无3V 5V 加焊EC 有3V 5V 有开机电压 但是不开机 没有电路图 无思路

网友:
数据是在BIOS里的,这款机器EC非常容易坏的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