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0经典维修

楼主(2010-01-09):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R20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是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显,拆机检测,压住北桥每次都可以正常显示,于是断定是北桥虚焊。放烤箱里烤板,上BGA返修台加焊北桥,结果不跑速了,汗!以为北桥没有做好,重新取下植株再做,结果还是不跑速。客户急用,三番两次追问,为了节约时间,我让朋友发了一块三星R20的好板给我对照着修,结果被这块板给害了,客户的机器是升级版的,上的是酷睿二代的CPU,而发过来的板上的是酷睿一代的CPU.我没有注意这一点,结果维修下来,我把客户的南桥,北桥,CPU座全给拆了,感觉仍然有问题。我回想一下修机时的过程,觉得很有蹊跷,找出客户的维修单一对,发现CPU搞错了,我顿时头上开始冒汗,*脏话*,这回糗了,北桥本来是做好了的,现在因为CPU的原因搞出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店里哪个鸟人放错了CPU)。自始至终我用的都是酷睿一代的CPU。没有办法,只好超长发挥了,把CPU座,北桥,南桥一一往板上做,说实在的,心里没有底啊,估计会把这个板做报废,呵呵、、、结果给做好了,真他爷爷的爽啊,拷机一天没有问题,总算OK.差一点就亏大了、、、

网友:
人在着急时总会出这样的事,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以后要多加小心

网友:
做维修千万要小心呀,稍微一不小心就会吃大亏呀!恭喜楼主好运气!!!

网友:
最近修了一块三星的本子很多都是显卡虚焊造成的,也是时而亮,时而不亮!

网友:
像问下LZ用什么机器啊,CPU的座子我觉得很难焊接的!

网友:
不错,楼主的焊接技术有一定的水平了!

网友:
楼主好功夫 竟然全做了  佩服啊

网友: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 机呀

网友:
修本本 不能急  要心静气平才行!!楼主能做好 还是说明你水平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三星个人感觉除了 显示器还过的去,其他电子产品 都还欠火候啊。他是什么都做,什么都不专业

网友:
呵呵,我每次修本,就是用一个空的装主板的盒子,拆下来的件全部放在里面,这样就不会搞错了

网友:
感慨三星的板子竟然也能做这么多次的BGA。看来楼主的基本功也是不错的

网友:
牛X  cpu 座好难做的 厉害 估计是你用的bga不 一般

网友:
我的BGA返修台很老,两温区的,所以才会心里没有底啊,呵呵、、、

网友:
刚买了BGA,三温区的,不是很会用,CPU座时上温和下温多少好一点啊,还有不同的板子能用同一个曲线吗,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好厉害哦,,,那么多都拆了,,还可以在做上去,,,水平很高超哦

网友:
所以说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做BGA功夫已经到家了,不过差一点的板是经不起你这样折腾的,下回得小心了

网友:
哈哈,各位说的很有道理,这一次是个惨痛的教训,呵呵、、、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同行兄弟的金玉良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座是有铅还是无铅了  我们也是三温的 有铅下面恒温230 上面加热到228就已经熔了  无铅的话 下面是255  上面250

网友:
个人认为好的芯片,如果只是虚焊,一般不会让返修台做坏

网友:
lz的bga功夫真是太强大了,不过最好以后把一台机器的零件都放在一起

网友:
麻烦楼主指点一下:
你试机的情况下应该是二代的U吧,拆机加焊NB的时候自己搞错了U,所以才导致不跑码?那最终的问题是哪里故障。。。。

网友:
lz    怎么有时可以亮 有时不亮呢

网友:
板层断线,哥接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层断线,客户的机器上的二代的CPU,我拿那个搞错的一代CPU用,结果就出了这些事。

网友:
不过最终还是修好了还是值得庆幸的.

网友:
看来三星的板子不错呀,做了这么多次还没挂

网友:
我们维修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是什么北桥,再上什么CPU的。

网友:
嘿嘿 不错啊 那板子做了这么多次还能坚持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什么事都忙中出错。前天我很着急的擦一块T40的屏,结果抹布里带焊锡渣,把屏划了,昨天我换膜,结果屏又被压出黑斑了。。。。晕啊

网友:
是啊,太忙了,很多事没有注意好啊、、、、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时认定了是它坏了,但换了之后发现不行,就有点蒙了,这时是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候了。往往简单的问题都会搞复杂了!

网友:
牛B 跟我一样, 我有时也把全部的BGA都去下来了 呵呵

网友:
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呀

网友:
这样也行 太牛B 了

网友:
哦、、、这样啊

网友D:
做维修是要烧小心呀,不然会吃亏的

网友:
请LZ有几年的维修经验了呢?技术那么牛X

网友:
修本还是需要冷静,更要细心,维修这本身就是细活!

网友:
真是运气好啊 我又一次也是把客户的CPU弄错了 结果客户要拿走 我就装起来给他了
他后来发现CPU不对 说我有一坑他 把物业叫来了 还好和物业的熟 赔礼就完了

网友:
相当不错的功夫,学习了,修板开始前要对单 了

网友:
能把CPU做做好,不简单

网友:
挨个做啊,估计我来回折腾这么一次什么都报废了

网友:
杀手 纯粹的杀手。PCB杀手。幸亏你自己是老板,不然····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三星的显卡和NB虚焊的多

网友:
LZ真是太厉害了,不过维修还是要细心再细心.相信每一个做维修的都身有感触.

网友:
LZ牛X把这多的零件取下来有都装,真是令人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