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华硕M2N-MX SE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09):
开机马上掉电。把掉CPU的供电线。可以开机不掉电。看看是单桥的芯片。先加焊一下桥。后开机OK显示器点亮
华硕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什么 哦 没看懂 去掉12V4PIN 不掉电 ?

网友:
一般是修CPU供电部分短路,检查常管电源IC ,而楼主直接加焊桥,就是说虚焊会引起象短路保护一样的断电

网友:
什么 思路?
没看懂!!!

网友:
这种做法有点牵强!!

网友:
这种做法有点牵强,什么思路?

网友:
把下12VPIN不掉电应该先查CPU供电短路吧,上去就加焊桥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