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宝山853,很拉圾(有图)

楼主(2010-01-09):
不知道别的预热台能不能恒温,这个就不行,打开电源开关,就显示65,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后,继电器响了,但机子还在加热,显示的温度仍在上,拆开机子发现没有温度探测头,也不知道是不是温度探测头做在发热砖里了,控制电路板做很有模有样的,拉圾一堆

网友:
这个砖光是外观,就觉得很差了

网友:
好在我没有买,呵,近三百块呢

网友:
一份价钱一份货,楼主你就认了吧。只有你买错,没有人家卖错。

网友:
那个4方块的发热块有4根线,其中二根是电源,有二根是感温的,看你那个IC好像是单片机控制的,这种陶瓷发热砖是有热延时的!

网友:
一看就是垃圾!展示品、、、

网友:
没错,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看电路板,这个不是单片机控制。
小的ic应该是运放,大的那片应该是7107.
我猜的应该没错,等待楼主确认一下

网友:
没错,这是有热偶的再砖里边

网友:
看电路板,这个不是单片机控制。
小的ic应该是运放,大的那片应该是7107.
我猜的应该没错,等待楼主确认一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我是这么认为

网友:
还不如自己弄个电炉预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