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一下我刚收到的白光942是不是正品

楼主(2010-01-09):
今天刚买了个白光942    100v 的 上面写着made in singapore
手柄是912 的,24v 70w 上面有个贴写无铅

网友:
手柄感觉不是很好,插上芯后如果用力焊接触点,会感觉有点晃动!!没有白光936 的手柄好用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吧

网友:
这照片花的,主机像真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494a1fb51c6212.htm
从这个鸟人以80元买了把912的手柄,说是保证原装的,到手一看,国产的,里面只有3条线,发热芯连一个字都没有,还保证是原装的。明天退货!

网友:
白光942的手柄原装的80块买得到?不可思议

网友:
还买110V的洋垃圾买220V的核算、、、、、

网友:
100v 跟220v 不就是电压不一样吗? 使用应是一样的,再说了不起100V估计没有假的吧

网友:
树叉老大手柄是真的吗,在哪个地方可以看是几根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