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9):
请问北桥发出的时钟给内存的电压是多少?
现在是所有电感上测试的电压都正常,没有
示波器
侧不出时钟,表该测出多少电压?
示波器

网友:
怎么每人帮忙啊

网友:
应该在1伏左右吧。你怀疑是内存不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插上诊断卡看看。跑码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量时钟的电压不可靠,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好像是3.3v的吧!

网友:
0.5A 我有个这样状况的板 CPU没工作

网友:
拨了CPU看看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