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南北桥的复位信号。

楼主(2010-01-09):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新手,特别是在维修的时候碰到了复位信号有问题的情况,我老是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案。经常会遇到无复未,供电及时钟都正常(CPU,显卡,内存,南北桥的,PCI)不过南北桥的时钟不算啊,我不知道在哪里检测。前些天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我按复位键无反应。我就从复位跳线开跑线路,后来跑到了一个门电路,然后在门电路上跳了两圈我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我该如何检测了,感觉可能到南桥了,可是我又不知道南桥的复位点在哪里,还有就是南桥到北桥的(南桥边上和北桥边上的点),北桥到CPU的,(北桥那边的。)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测量。请师傅们指教。在线等答案。

网友:
测IDE第一脚,那里是主复位3.3V

网友:
这个是主复位测试点,SB有主复位生成,CPU无复位,那就有可能是NB或者U无复位,或者自身工作条件不满足,一般我们修触发,供电,时钟多,修到复位大多为BIOS问题,NB,SB,CPU座虚焊。

网友:
新手同惑啊...

网友:
我的是5V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