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C3000用的USB转COM线.

楼主(2010-01-09):
自制PC3000用的USB转COM.

由于PC3000自带的USB转COM.接线太多和经常插拔而引起修硬盘时COM线出错,买新的也有点贵.所以自己想起自制USB转COM.

准备的东西:

1.       USB转COM的板.可以到淘宝去购买.买那种芯片是CP 2102.(因为PC3000的USB转COM小板芯片是CP2102)可以直接到淘宝搜CP2102就有下图的USB转COM的板(价格在15-18元左右)

2.       液晶屏连线

3.       机箱里主板连接前面板线

IDE的接法:把前面板连接线有壳的一部分用刀片切成只有二排四格.如下图.有针的插USB转COM.板上.接法是USB转COM.上的RXD.TXD.地线.如下图相对应.为IDE的接法.

                        IDE硬盘指令线接口(硬盘的板朝上)

SATA的接法:

把液晶屏连线有壳的一部分用刀片切成只有一排四格如下图. 有针的插USB转COM.板上.接法是USB转COM.上的RXD.TXD.地线.如下图相对应.为SATA的接法(也可把有针的部分.接到以做好的IDE接线上.

             SATA硬盘指令线接口(硬盘的板朝上)

做好了!!!

测试结果!!
我做的线USB转COM的板上用的壳和IDE指令线的壳.还有SATA指令线的壳.我都是去华强买了.要是大家想要买可以

买一排五格.二排四格.一排四格(小的那种)和杜邦线(最好长点)两头打有针的五条就好了.其他用液晶屏上的线

                                                                                                 缘泉-----未经同意请不要转贴

网友:
买了一条不管用,正想做一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用哦。你是不是线没接对啊。对照原来的PC3000线做。就三条线有作用的

网友:
有USB线 不用买PC3000可以吗 ?或者用超级终端连接usb的可以吗?想修硬盘,只想投资个线的钱,不准备买PC3000

网友:
PC3000是有硬件和软件的.而我说自制的线只是PC3000在使用时.用来联接和控制硬盘的.打个比喻:如一台电脑.你现在只有一些电脑用的线.但你的硬件---那些重要的硬件却没有.那你如何又用电脑上网什么.
你用的超级终端连接只是一个电脑和硬盘的联接软件.很多修盘的功能没有.就如超级终端是DOS.PC3000软件是WINXP!你要上网.你是用WINXP还是DOS呢?希望你明白.

网友:
理解不不知道对不对 ,做usb的线, 用盗版的PC3000 能修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