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开机分成8个小屏,加焊显卡芯片还是加焊显存有用呢?

楼主(2010-01-09):
应该是比较经典的故障,华硕Z99D开机分成8个小屏,显卡板问题是吧?我想问的是加焊下显存会有用吗?加焊显卡芯片能修好吗?如果是显卡芯片坏了的话,我也就不想费那个神修了,直接给客户报个换独立显卡板的价格算了。想偷下懒。。。。。呵呵

网友:
加焊一下吧,一般会好,不过前提是你的BGA做起来没问题。

网友:
把二个都做上把,。怕就怕两边都有显存

网友:
焊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焊了也保不久,换显卡板

网友:
加焊显卡。。我原来遇到V3000 6分屏。加焊显卡OK。不过耐得时间不长。。

网友:
现在的显卡都发热越来越大了  以后要实用 还得买集成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吧

网友:
加焊不会用很久的,直接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加焊显卡吧,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
主要是看修完之后如何处理了,建议风扇飞常转

网友:
换显卡板吧  我这里也有一个  换了显卡片子都不好  我郁闷  最后直接换显卡板才好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9个屏的  是北桥下面掉点了  修补上去就OK 了

网友:
楼主加焊显卡后,好了不要忘了告诉大大家

网友:
正反两面的显存。加焊是很头疼的事。我现在做下吧。。。。好没好,我都会给大家汇报的。。呵呵

网友:
现在就做  呵呵  等你消息  其实没那么大压力  BGA做多了 也能做很好的  不比工厂出来的差  一样管用  很多人说易返修  那都怪自己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能怪芯片发热大  的确是没错  发热大  那人家工厂出来不是1个2个月就返回去了的吧  其实维修BGA一样能做到这点 修一次到位的话1年2年都可以不坏

网友:
换显卡好的能用久点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再重植。。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开机显示正常了。。。。。。但现在担心的事不能保很久。。。

网友:
加焊显卡 但一般用不到好久  最好还是把它换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少。加焊应该不管用哦
是不是本身坏了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一般能解决问题,我刚修了一台。

网友:
最好是把芯片取下来重做,加焊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加焊不行就重做

网友:
焊了也保不久,换显卡板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