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存代换????

楼主(2010-01-09):
有一块翔升的7300GT,128M128bit的,开机花屏,很厉害,满屏都是红绿块,一共有四颗显存,开机后有三颗发烫,另外一颗温度正常。
显存第一行是SANSUNG      519     第二行是K4D553235F-GC33      .

123显存发烫,4温度正常,

请问大侠们如何修复,
SANSUNG      519
显存代换有没有什么规则??
我这里有一个显卡显存是SANSUNG      519         K4N56163QG-ZC25不知能代换不?

网友:
好像是代换不了,就算代换也要刷BIOS。很复杂,我看还是别修了。

网友:
D的只能D代换.也就是说版本不一样不能乱代的.版本不一样.电压不一样.容量.等也会不一样.像内存DDR 跟DDR2一样吗?

网友:
哦,。知道了,我再找找吧

网友:
这是一代的显存,你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如果确定是显存的问题,可以找K4D5323F-GC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