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改2805详细步骤 (转帖) {申请高亮}

楼主(2010-01-09):
这是一个懂得DIY共享的高手,发在 宽带技术网 的,我把它转过来,希望这里的高手能DIY成功

一般人会的人,全部是淘宝的卖家,他是永远不会告诉你怎么改,怎么走线,怎么飞线的,

但是这位却愿意共享出来,在这里非常感谢他,

这是原文地址 http://www.chinadsl.net/thread-41843-1-1.html

这里有2805的功能演示,http://www.syh234.com/2805webasp/16asp/1.asp?mj=zjg
大家可以去看看,就知道2805有多么强大了,他现在价值1K刚上市价值5K!!!

下面是转帖内容

已经改2805很长时间了,感觉改的人太多,也挣不到钱了,就放弃改行了,
就把具体硬改步骤发上来吧,让一些有动手能力的人能自己DIY成功,
磊科的在这里就不说了,只要换内存和闪存就可以了,TP的麻烦点需要飞线,
如果你手上有TP的路由器402,410,460,先看看CPU是不是88E6218的,

因为有一批CPU不是88E6218,然后看看内存有没有54P的焊盘(410和460全部都是,部分402没有54P焊盘)

如果你手上有编程器,可以自己刷闪存,如果没有编程器,可以去淘宝买已经刷好2805固件的闪存,

内存就不用再网上买了,去当地买条SD的128内存,也就10块钱,上面是8颗粒的就可以,每颗粒16M

在这里说明一下,有人用32M的内存,其实没用的,磊科的不会认32M,你就算用128M的,磊科的只会用前面的16M,

后面的磊科就当他是空气,

内存必须要是16M的,小于16M就开不了机,

建议你先把内存换上,然后开机使用,看看正常不,要是正常了,说明内存焊接很好,然后再去换闪存,

接下来就要焊闪存了,闪存的2脚焊在焊盘1脚上,就是1脚不接焊盘,

25-48脚不用斜着装,

飞线看我的资料里写的就可以,最后把复位和CPU灯改下,就可以了

我资料里提到,TP的402,410,460,闪存走线是一样的,你只要把它对照着与2805不同的地方修改,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能DIY成功

网友:
你的路由器CPU只要是88E6218
内存只要是54P焊盘的内存,就一定能改
因为有些板子上只有50P的焊盘没有54P的焊盘
2805必须使用16M的内存才能开机,小于16M无法开机

闪存 必须是MX29LV800不能用其他牌子!!!
要不然就会断电就恢复出厂设置,就是不保存资料

网友:
资料里提到的要断开的地方,一定要切断,不切断是无法开机的
注意,闪存是斜着装的,就是错位一样,只有1-24脚错位,25-48脚就不用错位

网友:
闪存错位

网友:
如果你手里有编程器,你可以自己刷闪存
闪存型号 MX29LV800 只能用这一个牌子,别的牌子的29LV800不能使用!!!!

网友:
请问改后有什么新的功能呀?

网友:
加了QOS ,手上有个402M的可惜焊盘是50P的,听说有人50P也可以改。就是没人肯公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805NR是 网吧级专业路由器!!!

402是价值70块家用路由器

2805现在应该 在1K左右!!

优越的限速功能,分时段控制QQ、BT迅雷、网络电视等,
强大的MAC绑定和过滤功能,可有效的反P2P终结者一类的网管软件及ARP攻击

其实主要还是他的QOS很优越!!
和现在价值2,3百的路由器的IP带宽控制相比
IP带宽控制完全是鸡肋!!!

那上面不是有个2805的功能演示嘛,你可以去看看,
就知道和普通几十块的路由器有什么区别的

顺便说下 2805的连接数是6。5W个而家用的402也就是几十块的路由器连接数只有1000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却可以改,你去 宽带技术论论 找 oovwvoo 他就可以改,
不过不建议改,内存地址线飞线太多!!54P的飞10条线左右,50P的要飞30几跳线!!

这是他改完的图片,我收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帖子就是从 宽带技术论坛转过来的,就是说了详细改2805的步骤,

有人能发上来的已经很不错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50P转54P内存的方法在 那个论坛上也已经有人发出来
你自己不学会搜索资料,

网友:
呵呵有两张图片是我的原作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9楼50P飞线是我改的,这个就算公开只会害人,我每天奋战到3点甚至更晚,连续战斗一个星期才成功,试问有几个有这种耐力!其实这种改法很无聊!
请不要一味的责怪不公开改机方法!论坛上面资料一大堆,现在公布的更详细,还需要我再发出来么?
我都是照论坛资料改好2805再照着410改的2805一条一条量线路统计出来,论坛的资料早都有了,为什么你们就是找不到!
所以我现在不想再在那种地方发多少帖子啦,下次改机我打算用视频整个拍下来,这样就不用有人要我公布资料啦!
我的原创http://www.chinadsl.net/thread-40209-1-1.html

网友(2010-08-12):
很好  最好能把2M的ADSL改成10M 的就!!!!!!!!!!!!!!!!!!!!

网友:
2805一代经典呀,不过现在我用wl500gp v1了

网友:
初学看不懂呀

网友(2010-10-01):
继续帮你顶上去

网友:
我也看不懂啊

网友(2010-10-31):
可惜了,下不下来

网友:
很强大  我花钱在淘宝上找人改的~~~